[emWin] emWin电脑仿真程序可以运行,但下载到板子上就不行了?

楼主(2017-09-11):
emWin电脑仿真程序可以运行,但下载到板子上就不行了?
1,如图,当t % 300 == 0时对GRAPH :图形小工具清除 GRAPH_DATA_YT 对象的所有数据项
电脑仿真可以,但下载到板子上,它就直接循环了?
2,用stlink仿真 调试能查看t的数值变化吗?

网友:
把模拟器的仿真代码贴出来,仅你写的程序部分即可,方便我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EMWINGUI.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GRAPH_0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BUTTON_2    (GUI_ID_USER + 0x05)
#define  ID_TEXT_0    (GUI_ID_USER + 0x06)
#define  ID_TEXT_1    (GUI_ID_USER + 0x07)
#define  ID_TEXT_3    (GUI_ID_USER + 0x08)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int t =0;
int temperature=30;     //温度
int humidity=15;     //湿度
int Atemperature = 5;     //温度
int Ahumidity = 10;     //湿度
#define BORDER_BOTTOM_A         160    //距离下边框刻度的尺寸160
#define BORDER_LEFT_A           15  //距离左边框的尺寸15
#define PROGBAR_DEFAULT_FONT &GUI_Font13_ASCII //进度条内部显示文本所使用的字体
static GRAPH_SCALE_Handle hScaleV;       //垂直刻度句柄
static GRAPH_SCALE_Handle hScaleH;       //水平刻度句柄
#define SCALE_FACTOR 10
unsigned i;
char bufa[2];
static int _Stop;
enum SENSOR_TYPE{ DHT11, DS18B20 };        //DHT11传感器,DS18B20传感器,芯片内部温度检测
static enum SENSOR_TYPE sensor_type  ;    //默认为内部温度传感器
/*************************************************i*******************
*
*       Static data
*
**********************************************************************
*/
static void Caculate_DFHII(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TEXT_SetFont(hWin, FONT_GEAR12);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3), "1234");
    switch (sensor_type)
    {
    case DHT11:
        if ((temperature >= 0) && (temperature <= 10)) //1度到10度黄色防冻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YELLOW);
            sprintf(bufa, "%2d℃注意防冻", temperature);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temperature >= 11) && (temperature <= 20))  //10度到20度绿注意保暖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CYAN);
            sprintf(bufa, "%2d℃注意保暖", temperature);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temperature >= 21) && (temperature <= 25))//21度到25度红温暖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GREEN);
            sprintf(bufa, "%02d℃", temperature);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temperature >= 26) && (temperature <= 35))//21度到25度红炎热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MAGENTA);
            sprintf(bufa, "%02d℃天气炎热", temperature);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temperature >= 36) && (temperature <= 50))//21度到25度红酷热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RED);
            sprintf(bufa, "%02d℃天气酷热", temperature);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humidity >= 20) && (humidity <= 39)) //1度到16度黄色
            GRAPH_SetVSiz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GRAPH_0), 0);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1), GUI_YELLOW);
        if ((humidity >= 40) && (humidity <= 60))  //29度到32度绿
            GRAPH_SetVSiz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GRAPH_0), 0);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1), GUI_GREEN);
        if ((humidity >= 61) && (humidity <= 100))//29度到32度红
        {
            GRAPH_SetVSiz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GRAPH_0), 300);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1), GUI_RED);
        }
        sprintf(bufa, "%02d %RH", humidity);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1), bufa);
        break;
    case DS18B20:
        if ((Atemperature >= 0) && (Atemperature <= 10)) //1度到10度黄色防冻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YELLOW);
            sprintf(bufa, "%2d℃注意防冻", Atemperature);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Atemperature >= 11) && (Atemperature <= 20))  //10度到20度绿注意保暖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CYAN);
            sprintf(bufa, "%2d℃注意保暖", Atemperature);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Atemperature >= 21) && (Atemperature <= 25))//21度到25度红温暖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GREEN);
            sprintf(bufa, "%02d℃", Atemperature);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Atemperature >= 26) && (Atemperature <= 35))//21度到25度红炎热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MAGENTA);
            sprintf(bufa, "%02d℃天气炎热", Atemperature);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Atemperature >= 36) && (Atemperature <= 50))//21度到25度红酷热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RED);
            sprintf(bufa, "%02d℃天气酷热", Atemperature);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sprintf(bufa, "%02d %RH", Ahumidity);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1), bufa);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graph[]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320, 240, 0, 0x0, 0 },
    { GRAPH_CreateIndirect, "Graph", ID_GRAPH_0, 0, 0, 320, 24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23, 217,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2, 125, 217,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220, 217, 80, 20, 0, 0x0, 0 },
};
/*****************测试******************************/
static GUI_COLOR _aColor[] = { GUI_RED, GUI_GREEN, GUI_LIGHTBLUE }; // Array of colors for the GRAPH_DATA objects
static I16 _aValue[3];
static GRAPH_DATA_Handle  _ahData[3]; // Array of handles for the GRAPH_DATA objects
static void _AddValues(void) {
    switch (sensor_type)
    {
    case DS18B20:
        //if (ID_BUTTON_0 == 0)
        //{
        GUI_Delay(80);
        _aValue[1] = Ahumidity;
        _aValue[0] = Atemperature;
        GRAPH_DATA_YT_AddValue(_ahData[0], _aValue[0] * 3);//数据对象的句柄, /增加到数据对象的值
        GRAPH_DATA_YT_AddValue(_ahData[1], _aValue[1] * 3);//数据对象的句柄, /增加到数据对象的值
    /*    }*/
        break;
    case DHT11:
        GUI_Delay(160);
        _aValue[1] = humidity;
        _aValue[0] = temperature;
        GRAPH_DATA_YT_AddValue(_ahData[0], _aValue[0] * 3);//数据对象的句柄, /增加到数据对象的值
        GRAPH_DATA_YT_AddValue(_ahData[1], _aValue[1] * 3);//数据对象的句柄, /增加到数据对象的值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Static code
*
**********************************************************************
*/
static void _UserDraw(WM_HWIN hWin, int Stage) {
    if (Stage == GRAPH_DRAW_LAST) {
        GUI_SetFont(&GUI_Font13_ASCII);
        switch (sensor_type)
        {
        case  DS18B20:
            GUI_DispStringAt("DS18B20", 270, 10);
            break;
        case DHT11:
            GUI_DispStringAt("DHT11", 270, 1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graph(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WM_HWIN hItema;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TIMER:
        /* 显示时间和日期 */
        Caculate_DFHII(pMsg);
        /* 重启定时器 */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GRAPH_0);
        GRAPH_SetBorder(hItem, 20, 10, 0, 35);
        /* ****** 测试******************************************/
        /* 创建三个数据对象_ahData[i] */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Color); i++) {
            _aValue[i] = rand() % 180;
            /* 创建成功的话,返回数据句柄 */
            /* 显示的曲线颜色,可以显示的最大数据个数,数据指针,要添加的数据个数 */
                _ahData[i] = GRAPH_DATA_YT_Create(_aColor[i], 300, 0, 0);
            //被添加的数据数量
            /* 为绘图控件添加数据对象 */
            GRAPH_AttachData(hItem, _ahData[i]);
            GRAPH_DATA_YT_SetOffY(_ahData[i], 0);//数据的垂直偏移。
            GRAPH_DATA_YT_SetAlign(_ahData[i], GRAPH_ALIGN_LEFT);//数据的对齐方式。
        }
        /* ****** 测试******************************************/
        /* 设置图形控件属性 */
        GRAPH_SetUserDraw(hItem, _UserDraw);//设置用户回调函数
        GRAPH_SetGridDistX(hItem, 25);        //设置水平网格间距
        GRAPH_SetGridDistY(hItem, 15);        //设置垂直网格间距
        GRAPH_SetGridVis(hItem, 1);            //设置网格可见

        hScaleV = GRAPH_SCALE_Create(BORDER_LEFT_A, GUI_TA_RIGHT, GRAPH_SCALE_CF_VERTICAL,15); //绘制垂直刻度
        GRAPH_SCALE_SetTextColor(hScaleV, GUI_YELLOW); //设置刻度的文本颜色
        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V, 0.333);//设置用于计算从像素转换到所需单位的计算因子
        GRAPH_AttachScale(hItem, hScaleV);   //将刻度对象附加到图形小工具
        hScaleH = GRAPH_SCALE_Create(BORDER_BOTTOM_A, GUI_TA_LEFT, GRAPH_SCALE_CF_HORIZONTAL,25);
        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H, 0.2);//设置用于计算从像素转换到所需单位的计算因子
        GRAPH_SCALE_SetTextColor(hScaleH, GUI_DARKGREEN);
        GRAPH_AttachScale(hItem, hScaleH);   //将刻度对象附加到图形小工具
        GRAPH_SCALE_SetPos(hScaleH,208);//显示位置
        //BUTTON_SetFont(hItem, FONT_GEAR12);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Text(hItem, "返回");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BUTTON_SetText(hItem, "DS18B20");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
        BUTTON_SetText(hItem, "DFH11");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3);
        //TEXT_SetTextAlign(hItem, TEXT_CF_LEFT);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ID_BUTTON_0: // 返回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t = 0;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1]);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0]);
                sensor_type = DS18B20;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t = 0;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1]);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0]);
                sensor_type = DHT11;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End of file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HWIN hDlg;
    WM_HWIN hGraph;
    WM_HWIN htextb;
    hDlg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graph, GUI_COUNTOF(_aDialoggraph), _cbgraph, WM_HBKWIN, 0, 0);
    htextb = TEXT_CreateEx(26, 12, 44, 20, hDlg, WM_CF_SHOW, TEXT_CF_LEFT, ID_TEXT_0, 0);
    TEXT_SetFont(htextb, PROGBAR_DEFAULT_FONT);
htextb = TEXT_CreateEx(26, 34, 44, 20, hDlg, WM_CF_SHOW, TEXT_CF_LEFT, ID_TEXT_1, 0);
TEXT_SetFont(htextb, PROGBAR_DEFAULT_FONT);
htextb = TEXT_CreateEx(240, 0, 80, 11, hDlg, WM_CF_SHOW, TEXT_CF_LEFT, ID_TEXT_3, 0);
TEXT_SetTextAlign(htextb, TEXT_CF_RIGHT);
    WM_CreateTimer(hDlg,  /*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 */
        0,              /* 用户定义的Id。如果不对同一窗口使用多个定时器,此值可以设置为零。 */
        100,         /* 周期,此周期过后指定窗口应收到消息*/
        0);             /* 留待将来使用,应为0 */
    while (1) {
        //if (t % 10 == 0)//每100ms读取一次
        //{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 &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
            _AddValues();
            if (t % 300 == 0)
            {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0]);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1]);
                    t = 0;
            }
            t++;

            GUI_Delay(100);
    }
}

eric2013:
把模拟器的仿真代码贴出来,仅你写的程序部分即可,方便我测试下。
emWin电脑仿真程序可以运行,但下载到板子上就不行了?
1,如图,当t % 300 == 0时对GRAPH :图形小工具清除 GRAPH_DATA_YT 对象的所有数据项
电脑仿真可以,但下载到板子上,它就直接循环了?
2,用stlink仿真 调试能查看t的数值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Win电脑仿真程序可以运行,但下载到板子上就不行了?
1,如图,当t % 300 == 0时对GRAPH :图形小工具清除 GRAPH_DATA_YT 对象的所有数据项
电脑仿真可以,但下载到板子上,它就直接循环了?
2,用stlink仿真 调试能查看t的数值变化吗?

网友:
的确是,下载到板子里面后,仅仅一个控件显示,无波形显示。

把你的程序,精简下,然后排查问题吧。

网友:
把动态内存改大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