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请教下使用fatfs v0.12c的版本会读出卷信息 ?

楼主(2017-09-11):
请教下,使用fatfs v0.12c的版本,貌似第一次会读出这个信息出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也就是不要他读出这个信息来,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方法 ??

图片里面的 fname =  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这条信息就是,在目前的实际使用中,这条信息是不使用的,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不读出这条信息来啊 ??

网友:
你读出的文件属性 0x16是啥
#define    AM_RDO    0x01    /* Read only */
#define    AM_HID    0x02    /* Hidden */
#define    AM_SYS    0x04    /* System */
#define AM_DIR    0x10    /* Directory */
#define AM_ARC    0x20    /* Archiv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读出的文件属性 0x16是啥
#define    AM_RDO    0x01    /* Read only */
#define    AM_HID    0x02    /* Hidden */
#define   &n ..

第一次读出来的就是这个情况

文件名是  fname =  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文件属性是 0x16

貌似是什么卷信息还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每次都判断 字符串了,如果文件名 == 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这个就重新再读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