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关于RGB屏幕 emwin 里面的各种缓冲问题

楼主(2017-09-11):
RGB屏比如用到外部的SDRAM
现在STm32挂一个32M的SDRAM   +  RGB屏幕   + emwin

里面有这样几个比较大的缓冲。

一:  本身驱动里面的

//帧缓存地址
#if LCD_PIXFORMAT==LCD_PIXFORMAT_ARGB8888||LCD_PIXFORMAT==LCD_PIXFORMAT_RGB888
    uint32_t ltdc_lcd_framebuf[LCD_XSIZE_PHYS][LCD_YSIZE_PHYS] __attribute__((at(0xC0000000)));  //最大分辨率时 /帧缓存大小
#else
    uint16_t ltdc_lcd_framebuf[LCD_XSIZE_PHYS][LCD_YSIZE_PHYS] __attribute__((at(0xC0000000)));
#endif

二:  emwin本身用到的

static U32 extMem[GUI_NUMBYTES / 4] __attribute__((at(0xC0000000)));

三: 还有两个移植的 每一层的缓冲区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uint32_t)0xC0000000)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uint32_t)0xC0300000)

这三个 是否可以合并一下之类?  要是为了图方便都用最大分辨率。太浪费RAM了。。。。

网友A:
具体你可以按照你使用的大小,连续安排地址即可。

网友(2019-12-30):
引用 网友A:
具体你可以按照你使用的大小,连续安排地址即可。

我不太明白LCD_LAYER0_FRAME_BUFFER  配置的是0xC0000000地址,ltdc_lcd_framebuf也是0xC0000000,那不是冲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