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鼠标有拖影

楼主(2017-09-12):
硬件平台:
               STM32F103ZTE6、液晶R61529(类似ILI9488、ILI94868)、触摸IC2046
触摸校准后,滑动鼠标有拖影,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还是自己结贴吧。喝了杯水回来,一看电脑就笑了(折腾了我近两个小时 )。看来还是要适当放松一下……呵呵,读点问题

网友:
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读点还有一个就是FSMC的的参数配置。

网友A(2018-01-18):
我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 但是是在有ICONVIEW控件的窗口出现鼠标拖影,而且鼠标经过的地方原来的图像还能显示,但是是经过与某种颜色ALPH混合后的结果,也就是说鼠标的位置并非空白,在另一个没有ICONVIEW控件的窗口显示正常,如果隐藏后再显示窗口则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 但是是在有ICONVIEW控件的窗口出现鼠标拖影,而且鼠标经过的地方原来的图像还能显示, ...

确认下读像素是否不稳定,对一个像素点写入一个颜色值,然后读出看看是否正常,测试1000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下读像素是否不稳定,对一个像素点写入一个颜色值,然后读出看看是否正常,测试10000次。

谢谢,就是这个问题,读出来的像素数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