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矩阵键盘怎么实现edit输入数字和字母

楼主(2017-09-12):
4*5的矩阵键盘,同一个按键上有数字和字母,edit输入是怎么可以输入数字和键盘,GUI_SendKeyMsg()的值直接输入到了edit,现在只能输入数字,谢谢大神

网友A:
使用我们新版emWin教程中,本章节的例子修改: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我这里是实体按键添加字符a,即GUI_SendKeyMsg('a', 1);,开发板实际效果如下:

楼主:
搞定了,可以满足需求,做了一个定时器每次按键之间记录按键之间的时间,如果按键时间短的话就向emwin轮询发送单个键盘上的下一个字符,GUI收到字符后同样也判断是否是连续按键,是的话就把刚刚输入的字符取出来放到这个字符的前面一个字符。连续按的时候就会看见在要输入的字符位置看见单个按键的字符在同一个位置变化。显示到自己需要的字符时,停顿一下。下一个字符显示就自动到下一个字符位置了。

网友B(2020-05-08):
引用 网友A:
使用我们新版emWin教程中,本章节的例子修改: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

GUI_SendKeyMsg('a', 1);   乱码了?  是怎么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UI_SendKeyMsg('a', 1);   乱码了?  是怎么发的?

修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