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文件系统在freertos上的应用,使能可重入,系统卡死。

楼主(2017-09-13):
        我的方案是通过插入usb后将SPIflash里面的文件复制到usb中,裸机时可正确执行,但是开启freertos功能后,系统卡死,发现使能_FS_REENTRANT,造成的问题,去掉可重入就能正常运行,跟踪发现在unlock函数这里。还有查了关于文件可重入问题,这里:_FS_REENTRANT选项可以切换FatF模块本身的重入(线程安全)。 请注意,不管此选项,文件访问不同的卷始终是重入的,并且卷控制功能f_mount(),f_mkfs()和f_fdisk()函数始终不会重入。 只有文件/目录访问相同的卷才受此功能的控制。文件挂载不重入什么意思,我单独使用spiflsh的时候是使能可重入的,加上usb后就不能了,卷增加对文件挂载有影响吗?

网友:
对于FatFS的多任务,有一个专门的syscall.c文件,需要在底层做多任务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FatFS的多任务,有一个专门的syscall.c文件,需要在底层做多任务支持。

我看了,只要_FS_REENTRANT = 1;就开始申请一个信号量,对各个文件进行上锁和解锁,我卡就卡死死在这里,能上锁不能解锁,syscall.c文件是系统自动生成的,我之前只有一个卷的时候是开启了可重入的功能,没出现问题,现在出问题了,实在查不出什么原因,usb和spiflash的读写buff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FatFS的多任务,有一个专门的syscall.c文件,需要在底层做多任务支持。

您有这方面的例子 吗?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只要_FS_REENTRANT = 1;就开始申请一个信号量,对各个文件进行上锁和解锁,我卡就卡死死在这里,能上锁不能解锁,syscall.c文件是系统自动生成的,我之前只有一个卷的时候是开启了可重入的功能,没出现问题,现在出问题了,实在查不出什么原因,usb和spiflash的读写buff ..

你想,fatfs并不知道你的信号量具体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fatfs并不知道你的信号量具体是什么样的

是freertos下自动生成的,是freertos下的信号量,貌似还和sector的最大最小设置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有这方面的例子 吗?参考一下。

FatFS已经做好FreeRTOS的支持了,你添加进去后,使能相应宏定义就行,你试试看。

网友(2017-11-15):
解决了吗?我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是fatfs和USB两个任务读写同一磁盘冲突造成的。应该不是重入的问题,重入问题仅仅针对fatfs本身的访问,配置好syscall就可以。

网友:
再有,多卷时开启重入,每个卷都应该有自己独有的信号量,存在各自的FATFS结构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我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是fatfs和USB两个任务读写同一磁盘冲突造成的。应该不是重入的问题,重入问题仅仅针对fatfs本身的访问,配置好syscall就可以。

是的,fatfs操作的时候某个文件的时候,浏览U盘也要打开这个文件获取属性,就会出问题。

可以考虑直接将底层的SD卡读写函数加互斥,以供FatFS和模拟U盘的接口函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