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二值信号量创建后会自动给出一次标志,是为什么?

楼主(2017-09-13):
最近做一个小项目,发现每次上电所有和二值信号量有关的都会先执行一次,跟踪创建二值信号量的函数发现,在创建的时候就给了一次标志,代码如下:
  #define vSemaphoreCreateBinary( xSemaphore )                       \
{                                 \
  ( xSemaphore ) = xQueueGenericCreate( ( UBaseType_t ) 1, semSEMAPHORE_QUEUE_ITEM_LENGTH, queueQUEUE_TYPE_BINARY_SEMAPHORE ); \
  if( ( xSemaphore ) != NULL )                         \
  {                                \
   ( void ) xSemaphoreGive( ( xSemaphore ) );                     \
  }                              \
}
这有什么作用吗?屏蔽掉if那段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首先,函数vSemaphoreCreateBinary()已经是老版本里面的API了,现在叫xSemaphoreCreateBinary。

代码如下:
#define xSemaphoreCreateBinary() xQueueGenericCreate( ( UBaseType_t ) 1, semSEMAPHORE_QUEUE_ITEM_LENGTH, queueQUEUE_TYPE_BINARY_SEMAPHORE )

初级后,初始的计数值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函数vSemaphoreCreateBinary()已经是老版本里面的API了,现在叫xSemaphoreCreateBinary。

代码如下:
#define xSemaphoreCreateBinary() xQueueGenericCreate( ( UBaseType_t ) 1, semSEMAPHORE_QUEUE_ITEM_LENGTH, queueQUEUE_TYPE_BINARY_SEMAPHORE )

网友:
奥,这是最新的吗?我用的是8.2.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奥,这是最新的吗?我用的是8.2.3,

使用函数xSemaphoreCreateBinary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xSemaphoreCreateBinary即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xSemaphoreCreateBinary即可

还有一个问题,这样创建,没有句柄,我要是连续创建几个,怎么区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xSemaphoreCreateBinary即可

看了看手册,知道怎么用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