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关于“开源免费小型GUI”的使用方法请教

楼主(2017-09-14):
请教一下大家,开源免费小型GUI这个要如何移植到自己的代码中使用啊,
typedef struct
{
   void (*pset)(UG_S16,UG_S16,UG_COLOR);
   UG_S16 x_dim;
   UG_S16 y_dim;
   UG_TOUCH touch;
   UG_WINDOW* next_window;
   UG_WINDOW* active_window;
   UG_WINDOW* last_window;
   struct
   {
      UG_S16 x_pos;
      UG_S16 y_pos;
      UG_S16 x_start;
      UG_S16 y_start;
      UG_S16 x_end;
      UG_S16 y_end;
      UG_COLOR fore_color;
      UG_COLOR back_color;
   } console;
   UG_FONT font;
   UG_S8 char_h_space;
   UG_S8 char_v_space;
   UG_COLOR fore_color;
   UG_COLOR back_color;
   UG_COLOR desktop_color;
   UG_U8 state;
   UG_DRIVER driver[NUMBER_OF_DRIVERS];
} UG_GUI;

是只要将上面结构体中的函数指针pset指向自己驱动的描点函数其他函数不需要修改吗,其他函数的硬件加速又怎么配置?希望指导的大神指导下,第一次使用UI不太懂,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去研究,帮顶下。

网友:
给你参考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下 !

你在使用ugui开发产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使用ugui开发产品吗?

网友:
没有 !只是感兴趣 ,尝试一下使用,如果单纯裸机 简单的图形会使用

楼主:
多谢,我发现只需要将函数指针指向描点函数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需要

网友(2017-11-01):
引用 网友C:
多谢,我发现只需要将函数指针指向描点函数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需要

楼主,你的uGUI移植好了吗?能不能给发个教程和示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下 !

这副图看着眼熟,是VC的编辑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