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提问:有关控件显示XBF汉字的问题?

楼主(2017-09-14):
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有英文字,按钮控制可以显示,我用XBF汉字就不显示。单独显示XBF汉字也能正常显示。
程序是移植的XBF汉字显示裸机部分中的maintask.c里面的代码。
硬件说明:芯片 STM32F103VC 屏是群创7寸 驱动SSD1963,XBF字库存在SPI FLASH里,无SD卡和外挂RAM。
想做个界面,能实现汉字功能了,单独按钮控件也可以了。但是汉字在控件上显示还有问题
接下来是想到的把图片显示上去,一些简单的位图。顺便再请问一下,位图存在SPI FLASH里,合并是不是跟XBF汉库合并一样呢?
我是想SPI FLASH里存字库,存一些图片。再存放一些数据。

谢谢。

网友:
1. 控件上面不能显示汉字,在UCGUI3.XX时代有过这种问题,现在搞emWin基本没有了,参考我们这个例子看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18
2. 可以合并,注意首地址就行了。

楼主:
我是参照你这个例程的,奇怪了,单一显示都可以,两者一起就什么也不显示。晚上回去再自查一下。这个东西只有晚上有时间搞下,白天要忙别的工作。所以晚上碰到问题,白天提问。
最近一直看你的EMWIM电子档,感觉很受启发,尤其是初学都注意事项,其实这些在工程里都会用到。今天在你淘宝里买了一本书,应该不是最新版本吧,再仔细学习下。

楼主:
stemwin的版本是st官网上下了,最新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参照你这个例程的,奇怪了,单一显示都可以,两者一起就什么也不显示。晚上回去再自查一下。这个东西只有晚上有时间搞下,白天要忙别的工作。所以晚上碰到问题,白天提问。
最近一直看你的EMWIM电子档,感觉很受启发,尤其是初学都注意事项,其实这些在工程里都会用到。今天在 ..

书有点老,看这个新版本的教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2017-12-05):
楼主,小生遇到同样问题,单独使用时XBF完全没有问题,单独使用控件显示也没有问题,然后我就做了个图标,点进去后汉字全是乱码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小生遇到同样问题,单独使用时XBF完全没有问题,单独使用控件显示也没有问题,然后我就做了个图标,点进去后汉字全是乱码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求指点

估计是编码问题没有解决好,修改了程序后有变动了,保证调用了UTF8编码函数,以及汉字所在的源文件是UTF-8编码格式。你确认下。

网友:
@eirc2013 硬汉哥,我按照你发的总结用notepad++把调用了汉字的文件转成UTF-8格式了,还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