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的单元格怎么显示软键盘输入的数字呢

楼主(2017-09-14):
就是在选中listview的某个单元格后,弹出数字键盘,然后该单元格可以显示数字键盘输入的数字,最好能有实例讲解下哈,谢谢啦

网友:
这个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参考这个例子修改一个: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参考这个例子修改一个: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2

EDIT小控件我自己已实现了,就是在LISTVIEW上实现不了,所以上来问问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2017-10-20):
请问,你的listview 这个功能实现了吗?你是怎么实现的?
能不能说一下方法,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IT小控件我自己已实现了,就是在LISTVIEW上实现不了,所以上来问问有没有知道的

请问,你的listview 这个功能实现了吗?你是怎么实现的?
能不能说一下方法,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listview 这个功能实现了吗?你是怎么实现的?
能不能说一下方法,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谢谢~

emWin现在的listview可以使能单元格了,点击单元格,弹出小键盘就行。

网友D(2020-08-18):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EDIT控件弹出软键盘是怎么实现的,我弄了好久没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EDIT控件弹出软键盘是怎么实现的,我弄了好久没搞出来

老铁,你这个 怎么显示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