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我是新手,请教32路(P-abcde都用到)IO信号采集,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7-09-14):
要求:
扫描24路(甚至更多),然后根据输入开关对应的IO; 现在用的是本办法,定义了一个数组,每隔10ms挨个扫描IO
(PD12PD11PD10PD9PD8PE15PE14PE13PE12......)
2次都和原来的状态不同,就翻转!
我是新手,因为IO的顺序基本没什么规律,PA PB, PC, PD, PC, PE都用到了,这个功能写了老长一段程序,请教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参考我们V4板子的bsp_key.c实现,已经做好滤波,非阻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我们V4板子的bsp_key.c实现,已经做好滤波,非阻塞的。

谢谢;
最后用了寄存器操作,一个一个判断,操作;引脚排列没规律,只有慢慢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