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如何在ICONVIEW控件插入一张背景图片?

楼主(2017-09-15):
ICONVIEW控件手册里我没有找到关于背景图片是怎么插入的函数

只能设置背景颜色,请教大神插背景图是怎么做的?

网友:
ICONVIEW是控件,创建到窗口上面就行。而背景图片是放在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

楼主:
我现在控件是有背景色的,我没办法让这个控件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谢谢大神。

还有一个问题,划屏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按照这个代码,背景的图片刷出来以后,ICONVIEW控件被盖住了,没有显示出来。
整个屏幕上就一张背景图。

求大神指教,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搞定了,资源表创建顺序反了。。。。。。。

我真是个LOW逼,希望大家在我的帖子里也学到了一点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