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guibuilder插入一个PNG格式的图片以后的位图文件可以用BMPCvtST软件生成相同的位

楼主(2017-09-15):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之前做图片显示,用GUIBuilder插入PNG文件,直接生成工程。移植PNG解码库以后正常使用。

现在我想转换一个800*480的图片,同样是PNG格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图片太大,GUIBuilder直接崩溃了。

所以我想问,怎么用BMPCvST软件转换PNG图片生成.c文件,得到和GUIBuilder相同的位图文件?

我试了几次得到的位图文件都和GUIBuilder得到的不同。

因为我不打算用外部存储,打算把图片直接做成.C放在程序里

楼主:
图片一大了,这个软件就转换不过来了,直接崩溃了。。。等很长时间也没反应

楼主:
原来我用错了软件。。。。。用BIN2C就行了。没仔细看教程就发帖,罪过

网友:
你好 ,你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是怎么转换的

你要转换程序什么,是将PNG图片转换为C数组文件,还是将PNG图片转换成位图,在此教程的PNG章节有详细说明,看下就会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转换程序什么,是将PNG图片转换为C数组文件,还是将PNG图片转换成位图,在此教程的PNG章节有详细说明,看下就会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
恩恩 PNG转换C数组,看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