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的裸dialog,无法获得焦点么?

楼主(2017-09-15):
求问:STemWin的裸dialog(即其上没有控件,就单纯的一个dialog window),是不是无法获得焦点?
有没有什么办法获取焦点?
目前是想用实体按键,dialog根据实体按键信息做一些处理,但是现在好像无法获取焦点,按键信息没有发送到激活的dialog上面。。。
求大神救急...

楼主:
哎,想了个笨办法,用了个全局变量存储最上层的窗口,然后在按键那里,直接向这个窗口发送按键信息.....

不知道有没有优雅点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想了个笨办法,用了个全局变量存储最上层的窗口,然后在按键那里,直接向这个窗口发送按键信息.....

不知道有没有优雅点的解决办法?

对话框上的FrameWin或者Winodw都是不支持聚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