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如果想快速刷一张800*480的图片作为窗口背景,应该选择哪种存储方式?

楼主(2017-09-15):
做了一个界面,如果图片作为.C文件存储在芯片内部FLASH的话,程序会运行的很卡,触摸屏反应会迟钝好几秒。
存在SD卡的话,开机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刷图感,刷的非常慢
求大神指导。

楼主:
 为什么BMP比PNG刷新速度快那么多?

网友:
同问,下一步我也要搞这个了,但我没有SD,可不可存SPI 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下一步我也要搞这个了,但我没有SD,可不可存SPI FLASH

可以放flash内

网友:
你可以选择用流位图,而不是。c

网友:
SD 和flash的话 理论上flash 速度会快点 ,我用的芯片没SDIO接口,所以flash和 sd我都是使用spi模式 ,速度感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选择用流位图,而不是。c

流位图比.C速度快吗

网友:
如果SDRAM够大的话,可以放在SDRAM中。
开机时从SD卡中读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 和flash的话 理论上flash 速度会快点 ,我用的芯片没SDIO接口,所以flash和 sd我都是使用spi模式 ,速度感觉差不多!

如果是在STM32F103和405上的话,SDIO驱动SD卡速度比FSMC驱动NandFlash更快一点(持续读写)。做文件系统后,103的FSMC平均大概是2MB/S,SD在3~5MB/S之间

网友:
是RGB565的图片吧?将BMP图片转换为High color(565),compressed 格式的流位图,可显著压缩图片尺寸和提高显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