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关于原子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7-09-16):
现在在407平台串口中断作队列push,在线程pop数据,请问如果使用字节byte定义读写偏移量 p->in,p->out能否避免加锁操作?

******************************************************************************/
int HyQueue_PopChar(uint8_t nChannel)
{
    uint8_t nData = 0 ;
    HYBRID_QUEUE_STRUCT *p = &g_HyQueue[nChannel];

    if(p->in != 0)
    {
            nData = p->pBuf[p->out ++];
            if(p->out == p->in)
            {
                p->out = 0 ;
                p->in  = 0 ;
            }
            return nData ;
    }
    return - 1 ;
}

/**********************************************************************************
*push
***********************************************************************************/
int    HyQueue_PushChar(uint8_t nChannel, uint8_t nData)
{
    HYBRID_QUEUE_STRUCT *p = &g_HyQueue[nChannel];

    if(p->in < (HYBRID_QUEUE_BLOCK_SIZE-1))
    {
        p->pBuf[p->in++] = nData;
        return 1 ;
    }
    else
        return -1 ;
}

网友:
这个避免不了哦。

网友:
串口收发数据,一收一发,采用环形缓冲区比消息队列好,不用做同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