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bsp_UART_FIFO.C中,串口中断配置

楼主(2017-09-18):
看到bsp_UART_FIFO.C文件中,关于串口中断的配置带如下:

static void ConfigUart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在 bsp.c 中 bsp_Init() 中配置中断优先级组 */

#if UART1_FIFO_EN == 1
    /* 使能串口1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暂定UART1_485的中断优先级为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前面已经配置了中断优先级分组为4
程序里只配置了响应优先级,抢占优先级是不是有默认值?
在参考手册里没有查到

网友:
程序里面这么写不好,子优先级和抢占优先级都要配置下,你可以自行修改下。

因为早期我们是配置成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了,只有子优先级,没有抢占优先级。
后面统一修改为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这里没有修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这么写不好,子优先级和抢占优先级都要配置下,你可以自行修改下。

因为早期我们是配置成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了,只有子优先级,没有抢占优先级。
后面统一修改为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这里没有修改过来。 ..

谢谢,
我只是觉得有疑问,查了一下,所有的中断优先级,复位后都是“0”,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只是觉得有疑问,查了一下,所有的中断优先级,复位后都是“0”,对么

系统重新上电后,默认的优先级分组是0,也就是只有子优先级,无抢占优先级。

现在我们的例子基本统一采用优先级分组4,即只有抢占优先级,无子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