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xTaskCreate 和 osThreadDef 区别

楼主(2017-09-18):
各位大神们,求教下:xTaskCreate 和 osThreadDef 区别在哪里?
我看STM32F4官网FreeRTOS例程中若任务采取建线程方式:osThreadDef ,而安富莱例子里用的是 xTaskCreate建任务方式。后者更容易理解,请问二者有啥区别?谢谢

网友A:
xTaskCreate是FreeRTOS的原始API函数。

而osThreadDef 是ARM搞的CMIS-RTOS V1封装层,对FreeRTOS的API函数进行封装。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18-04-02):
引用 网友A:
xTaskCreate是FreeRTOS的原始API函数。

而osThreadDef 是ARM搞的CMIS-RTOS V1封装层,对FreeRTOS的API函数 ...

请教下,那这两个函数使用的实际效果都是一样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那这两个函数使用的实际效果都是一样吗 ?

一样的,底层会调用,你可以设置个断点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