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个有关图片的问题

楼主(2017-09-18):
单片机是STM32F103VCt6。无SD,无外挂SRAM,有外挂SPI FLASH。
现在要做一个产品界面,其中有一些小图片,如公司LOGO,产品图标之类的。
想法:用BMP或者PNG两种格式来做。如果选择BMP的话,我就把界面底色搞成白色,这样就不会用色差。如果选择PNG来做,底色选成银灰色,好看一些。
按我这种系统,用哪一种格式比较好?谢谢。需要图片的话,我就上传一下。毕竟有公司的信息,总感觉不合适。

网友:
那么小的RAM最好选择处理过的RGB565裸数据(用Image2LCD之类的转换),跟BMP格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RAM最好选择处理过的RGB565裸数据(用Image2LCD之类的转换),跟BMP格式差不多。

网友:
哦,那就用BMP格式进行转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