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字库在flash中的存储格式问题

楼主(2017-09-18):
这张图是从flash内读出的bin文件片段,左边的是地址,右边是对应的二进制数据
看右边的模式,像是存储的是ASCII码表,但里面的DCB 2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DCB 3和DCB 4等等,好像一直到DCB 7样的
像是在重复什么,

网友:
这是反汇编,不是Hex歌手,DCB的意思是在该位置定义一个字节的常量,值为后面跟着的数
类似的还有D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反汇编,不是Hex歌手,DCB的意思是在该位置定义一个字节的常量,值为后面跟着的数
类似的还有DCD

大哥,这个是BIN,二进制,文本显示的是汇编语言撒
图上的一段应该是一片数据区域,放置的看内容像是ASCII码表,但中间字节穿插的0,1,2这样的数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有这么一段

网友:
全角字符是两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角字符是两个字节。

那第2个字节是干吗用的呢?
有一大片连续的这样的数据,第2字节值也是从0~F都有的,
0 1 0 2 ... 0 0x6c(l) ... 0 0xff
1 1 1 2 ... 1 0x6c(l) ... 1 0xff
...           ...         ...
0xf 1 0xf 2 ... 0xf 0x6c ... 0xf 0xff
是这种存放的,也不知道啥意思,估计只当一片数据看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第2个字节是干吗用的呢?
有一大片连续的这样的数据,第2字节值也是从0~F都有的,
0 1 0 2 ... 0 0x6c(l) ... 0 0xff
1 1 1 2 ... 1 0x6c(l) ... 1 0xff

网友:
你这个字库芯片有什么特色,自己emWin搞个就行了,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