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如何实现串口发送和其他任务互不干扰?

楼主(2017-09-19):
现在做一个小项目,要求实时回传数据,但是不能影响电机的控制,电机的控制也是通过串口接收命令,那么如何实现互不干扰的控制呢?我现在的现象是发数据时 电机控制不是很灵敏,可能是丢失了串口发过来的数据。

网友:
互斥信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斥信号量

是不是一个任务执行时,另一个不会执行呢?我需要的是同时执行或者间隔很小

网友:
你现在用的是一个串口还是两个串口,STM32串口这么多,用两个串口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用的是一个串口还是两个串口,STM32串口这么多,用两个串口搞起。

一个串口,这是固化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