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EMWIN中如何处理外部按键

楼主(2017-09-19):
1.我做的项目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STM32F429 作为主控芯片,其中一个功能是做UI。我在这个项目中所负责的就是UI部分
2.STM32F103通过控制按键面板(上,下,左,右,菜单,确定,返回等)7个按键,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STM32F429上面来。
3.我的STM32F429要对STM32F103传来的数据进行分析,进行界面的切换
问题:如何将103发来的数据进行处理:
求求各位大神给我支招,我已经有点困惑了..

网友:
楼主现在是UI设计部分有问题还是按键消息处理有问题。

如果是按键消息接收,F429仅需做个大的数组缓冲按键消息就好了,手按按键的速度超级慢的,一个消息一个消息的处理都来得及。

UI的话,如果熟悉emWin,直接使用emWin即可,我们有外部实体按键操作控件的例子和教程作为参考。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是UI设计部分有问题还是按键消息处理有问题。

如果是按键消息接收,F429仅需做个大的数组缓冲按键消息就好了,手按按键的速度超级慢的,一个消息一个消息的处理都来得及。

UI的话,如果熟悉emWin,直接使用emWin即可,我们有外部实体按键操作控件的例子和教程作为参考。 ..

硬汉,我这个程序是接收到数据后,再进行处理的。别的板子控制按键,将返回的数据发给F429然后我将读取的数据在F429的UI界面进行处理..实现界面的切换。
1.现在我在F429中读取到从F103发来的数据(up 0x11 ,down 0x21,left 0x31,right 0x41)
2.F429要处理(up,down,left,right)的数据.在F429实现的UI里面进行界面的切换。
我的问题:如何将F103发过来的(0x11,0x21,0x31,0x41)等数据,在F429里面进行处理...

网友:
参考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我这个程序是接收到数据后,再进行处理的。别的板子控制按键,将返回的数据发给F429然后我将读取的数据在F429的UI界面进行处理..实现界面的切换。
1.现在我在F429中读取到从F103发来的数据(up 0x11 ,down 0x21,left 0x31,right 0x41)
2.F429要处理(up,down,left,r ..

发emWin消息就行了,学习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第62章节。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emWin消息就行了,学习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第62章节。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
硬汉哥,最主要我在综合项目中没有看到有这块的内容呀!你那里做的是“F429里面自己定义的外部按键中断”通过WM_KEY可以直接进行按键的操作,我这边的只是通过F103发送过来的按键数据,现在就是:如何利用F103发来的数据,创建自定义消息去处理。我想和WM_KEY那样进行消息处理,结果发现处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例子

恩,我在例子里看了。没有这种处理的。所以我有点困惑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最主要我在综合项目中没有看到有这块的内容呀!你那里做的是“F429里面自己定义的外部按键中断”通过WM_KEY可以直接进行按键的操作,我这边的只是通过F103发送过来的按键数据,现在就是:如何利用F103发来的数据,创建自定义消息去处理。我想和WM_KEY那样进行消息处理, ..

一样的,我们的那个代码里面是检测实体按键的消息进行处理,而你这里的是接收103发来的消息。

楼主:
硬汉哥,那我如何去实现,你能给我点指示吗?把过程和我说一下,我这一路上做起来感觉特别的辛苦和累,到最后压根就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东西了!谢谢

网友:
耐心看新版emWin教程的第62章节
消息id是自己创建的,不管你发的什么消息确保消息的唯一就可以了,耐心点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