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图片存SPI FLASH问题

楼主(2017-09-20):
硬汉,又要麻烦你了。
第一个问题:
我想把一个开机图片存在SPI FLASH里。图片是BMP格式,还是用STEMWIN的BMPCVtST这个软件导成C呢还是用IMAGEtoLCD导成C呢?
第二个问题:我是SPI FLASH里存了XBF字库,我要把上面的图片导出来后应该可以一块合并吧?合并软件坛子里有。

现在成了每天一问了。

网友:
你得把C转换成二进制文件  才能放进spi flash中

网友:
BMPCVtST 这个软件转流位图,然后用论坛合并工具把字库和你的流位图合并烧进去就行了

网友:
1. 生成流位图,即dta格式的文件。
2. 用我们论坛的合并软件将XBF文件和dta文件合并到一起下载到SPI Flash里面就行。

ps:欢迎楼主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