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什么鬼,电脑模拟可以,下载到板子上就不行了

楼主(2017-09-21):
如题,下载到板子上出现几个问题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ALENDAR.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MESSAGEBOX.h"
#include "EMWINGUI.h"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TEXT_0    (GUI_ID_USER + 0x0B)
#define ID_TEXT_1    (GUI_ID_USER + 0x0C)
#define ID_SPINBOX_0    (GUI_ID_USER + 0x0D)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E)
#define ID_GRAPH_0    (GUI_ID_USER + 0x0F)
#define ID_SPINBOX_1    (GUI_ID_USER + 0x10)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11)
#define ID_BUTTON_2    (GUI_ID_USER + 0x12)
#define ID_BUTTON_3    (GUI_ID_USER + 0x0A)
static int temperature=20;     //温度
static int humidity =20;     //湿度
static int Atemperature = 5;     //温度
static int Ahumidity = 10;     //湿度
unsigned char w_year = 123;
unsigned char w_month = 234;
unsigned char w_date = 345;
unsigned char chour = 456;
unsigned char min = 567;
unsigned char sec = 678; //年月日时分秒
unsigned char week = 3; //星期
#define  FONT_GEAR24 GUI_FONT_24B_ASCII//字体
#define FONT_GEAR16  GUI_FONT_13_ASCII
#define FONT_GEAR12  &GUI_Font10_1
/*********************************************************************/
#define BORDER_BOTTOM_A         160    //距离下边框刻度的尺寸160
#define BORDER_LEFT_A           15  //距离左边框的尺寸15
static GRAPH_SCALE_Handle hScaleV;       //垂直刻度句柄
static GRAPH_SCALE_Handle hScaleH;       //水平刻度句柄
#define SCALE_FACTOR 10
unsigned i;
char bufa[2];
enum SENSOR_TYPE{ DHT11, DS18B20 };        //DHT11传感器,DS18B20传感器,芯片内部温度检测
static enum SENSOR_TYPE sensor_type ;//默认为内部温度传感器
static GUI_COLOR _aColor[] = { GUI_RED, GUI_GREEN, GUI_LIGHTBLUE }; // Array of colors for the GRAPH_DATA objects
static I16 _aValue[3];
static GRAPH_DATA_Handle  _ahData[3]; // Array of handles for the GRAPH_DATA objects
static WM_HWIN _Font = 0;
int t =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320, 2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0, 0, 20, 116, 8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1, 0, 0, 317, 20,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0, 226, 35, 91, 44,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234, 83, 80, 20, 0, 0x0, 0 },
    { GRAPH_CreateIndirect, "Graph", ID_GRAPH_0, 0, 105, 320, 135,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1, 123, 35, 91, 44,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130, 83,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DHT11", ID_BUTTON_2, 240, 108, 64,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3, 0, 0, 53, 2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static void _AddValues(void) {
    switch (sensor_type)
    {

    case DHT11:
        _aValue[1] = humidity;
        _aValue[0] = temperature;
        GRAPH_DATA_YT_AddValue(_ahData[0], _aValue[0] *1.5);//数据对象的句柄, /增加到数据对象的值
        GRAPH_DATA_YT_AddValue(_ahData[1], _aValue[1] * 1.5);//数据对象的句柄, /增加到数据对象的值
        break;
    case DS18B20:
        _aValue[1] = Ahumidity;
        _aValue[0] = Atemperature;
        GRAPH_DATA_YT_AddValue(_ahData[0], _aValue[0] * 1.5);//数据对象的句柄, /增加到数据对象的值
        GRAPH_DATA_YT_AddValue(_ahData[1], _aValue[1] * 1.5);//数据对象的句柄, /增加到数据对象的值
        break;
    default:
        break;
    }
}
/**********************************************************************/
static void Caculate_RTC(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显示年月日 */
    sprintf(bufa, "%2d年%2d月%2d日 %2d:%2d:%2d  ", w_year, w_month, w_date,chour, min, sec);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1), bufa);
switch (sensor_type){
    case DHT11:
    if ((temperature >= 0) && (temperature <= 10)) //1度到10度黄色防冻
    {
        sprintf(bufa, "%2d°C \n %2d %RH", temperature, humidity);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YELLOW);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temperature >= 11) && (temperature <= 20))  //10度到20度绿注意保暖
    {
        sprintf(bufa, "%2d°C\n %2d %RH", temperature, humidity);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CYAN);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temperature >= 21) && (_aValue[1] <= 25))//21度到25度红温暖
    {
        sprintf(bufa, "%2d°C\n %2d %RH", temperature, humidity);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GREEN);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temperature >= 26) && (temperature <= 35))//21度到25度红炎热
    {
        sprintf(bufa, "%2d°C\n %2d %RH", temperature, humidity);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MAGENTA);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temperature >= 36) && (temperature <= 50))//21度到25度红酷热
    {
        sprintf(bufa, "%2d°C\n %2d %RH", temperature, humidity);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RED);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break;
    case  DS18B20:
        if ((Atemperature >= 0) && (Atemperature <= 10)) //1度到10度黄色防冻
        {
            sprintf(bufa, "%2d°C \n %2d %RH", Atemperature, Ahumidity);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YELLOW);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Atemperature >= 11) && (Atemperature <= 20))  //10度到20度绿注意保暖
        {
            sprintf(bufa, "%2d°C\n %2d %RH", Atemperature, Ahumidity);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CYAN);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Atemperature >= 21) && (Atemperature <= 25))//21度到25度红温暖
        {
            sprintf(bufa, "%2d°C\n %2d %RH", Atemperature, Ahumidity);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GREEN);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Atemperature >= 26) && (Atemperature <= 35))//21度到25度红炎热
        {
            sprintf(bufa, "%2d°C\n %2d %RH", Atemperature, Ahumidity);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MAGENTA);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if ((Atemperature >= 36) && (Atemperature <= 50))//21度到25度红酷热
        {
            sprintf(bufa, "%2d°C\n %2d %RH", Atemperature, Ahumidity);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GUI_RED);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bufa);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FONT_GEAR12);
        GUI_SetTextAlign(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DispStringAt("DS18B20", 170, 24);
        GUI_DispStringAt("DS18B20", 250, 24);
        break;
    case WM_TIMER:
        /* 显示时间和日期 */
        Caculate_RTC(pMsg);
        /* 重启定时器 */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20F_ASCII);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PINBOX_0);
        SPINBOX_SetFont(hItem, FONT_GEAR24);
        SPINBOX_SetRange(hItem,10, 40);
        SPINBOX_SetButtonSize(hItem, 27);
        SPINBOX_SetValue(hItem, temperature);
        SPINBOX_SetEdge(hItem, SPINBOX_EDGE_CENTER);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PINBOX_1);
        SPINBOX_SetFont(hItem, FONT_GEAR24);
        SPINBOX_SetRange(hItem, 0, 99);
        SPINBOX_SetValue(hItem, temperature);
        SPINBOX_SetButtonSize(hItem, 27);
        SPINBOX_SetEdge(hItem, SPINBOX_EDGE_CENTER);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Text(hItem, "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GRAPH_0);
        GRAPH_SetBorder(hItem, 15, 0, 0, 15);
        /* ****** 测试******************************************/
        /* 创建三个数据对象_ahData[i] */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Color); i++) {
            _aValue[i] = rand() % 180;
            /* 创建成功的话,返回数据句柄 */
            /* 显示的曲线颜色,可以显示的最大数据个数,数据指针,要添加的数据个数 */
            _ahData[i] = GRAPH_DATA_YT_Create(_aColor[i], 300, 0, 0);
            //被添加的数据数量
            /* 为绘图控件添加数据对象 */
            GRAPH_AttachData(hItem, _ahData[i]);
            GRAPH_DATA_YT_SetOffY(_ahData[i], 0);//数据的垂直偏移。
            GRAPH_DATA_YT_SetAlign(_ahData[i], GRAPH_ALIGN_LEFT);//数据的对齐方式。
        }
        /* ****** 测试******************************************/
        /* 设置图形控件属性 */
        //GRAPH_SetUserDraw(hItem, _UserDraw);//设置用户回调函数
        GRAPH_SetGridDistX(hItem, 25);        //设置水平网格间距
        GRAPH_SetGridDistY(hItem, 15);        //设置垂直网格间距
        GRAPH_SetGridVis(hItem, 1);            //设置网格可见
        hScaleV = GRAPH_SCALE_Create(BORDER_LEFT_A, GUI_TA_RIGHT, GRAPH_SCALE_CF_VERTICAL, 15); //绘制垂直刻度
        GRAPH_SCALE_SetTextColor(hScaleV, GUI_YELLOW); //设置刻度的文本颜色
        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V, 0.6666);//设置用于计算从像素转换到所需单位的计算因子0.333
        GRAPH_AttachScale(hItem, hScaleV);   //将刻度对象附加到图形小工具
    /*    GRAPH_SetVSizeY(hItem, 150);*/
        hScaleH = GRAPH_SCALE_Create(BORDER_BOTTOM_A, GUI_TA_LEFT, GRAPH_SCALE_CF_HORIZONTAL, 25);
        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H, 0.2);//设置用于计算从像素转换到所需单位的计算因子
        GRAPH_SCALE_SetTextColor(hScaleH, GUI_DARKGREEN);
        GRAPH_AttachScale(hItem, hScaleH);   //将刻度对象附加到图形小工具
        GRAPH_SCALE_SetPos(hScaleH, 125);//显示位置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BUTTON_SetText(hItem, "1");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switch (Id) {
            case ID_BUTTON_0:
                temperature = SPINBOX_GetValu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PINBOX_0));
                break;
            case ID_BUTTON_1:
                chour = SPINBOX_GetValu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PINBOX_1));
                break;
            case ID_BUTTON_3:
                humidity = SPINBOX_GetValu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PINBOX_1));
                break;
            case ID_BUTTON_2:
                        if (_Font) { //未按
                            t = 0;
                            BUTTON_SetText(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 "DHT11");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0]);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1]);
                            sensor_type = DHT11;
                        }
                        else {//按下
                            t = 0;
                            BUTTON_SetText(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 "DS18B20");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0]);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1]);
                            sensor_type = DS18B20;

                        }
                        _Font ^= 1;
                        break;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Win), /*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 */
        0,                  /* 用户定义的Id。如果不对同一窗口使用多个定时器,此值可以设置为零。 */
        20,                           /* 周期,此周期过后指定窗口应收到消息*/
        0);                             /* 留待将来使用,应为0 */
    while (1) {
        //if (t % 10 == 0)//每100ms读取一次
        //{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 &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
        _AddValues();
        if (t % 300 == 0)
        {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0]);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1]);
            t = 0;
        }
        t++;
        GUI_Delay(100);
    }
}

1:定时消息里窗口无效化,窗口会闪烁
2:按键无效

网友:
闪烁问题的话,在函数GUI_Init后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另外我在我的板子上面测试了下波形,没有反应,应该是你的程序里面逻辑关系还有问题,你检查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烁问题的话,在函数GUI_Init后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另外我在我的板子上面测试了下波形,没有反应,应该是你的程序里面逻辑关系还有问题,你检查下看。

网友:
昨晚测试了  关掉WM_TIMER定时器就有波形了,这不知道怎么,查看过以前的程序,有了WM_TIMER定时器也是有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