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OST U盘问题

楼主(2017-09-21):
U盘第一次插拔,都没问题,然后,第二次插上没问题,拔掉就出问题了,什么原因

楼主:
手头有两个U盘,一个U盘插拔没问题,文件能创建,写入也是有正确的写入字节返回的,就是电脑打开后没内容写入。另一个呢,上电第一次能成功,第二次插拔就有问题了。

网友:
有我们的V5或者V6板子不,可以测试我这里FreeRTOS配套UBS Host的例子,效果还可以: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网友(2018-03-07):
楼主,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