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怎么用软件关闭硬件

楼主(2017-09-21):
怎么用软件关闭硬件,如加入dht11温湿度传感器,怎么用软件按键关闭CUP与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

网友:
断开DHT11的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DHT11的供电吗?

是的软件按键让它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软件按键让它断电

有些稳压芯片倒是可以通过芯片的引脚控制,你可以考虑搞个。

网友:
不显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