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富莱407的7寸电阻屏和安富莱429的7寸电阻屏通用吗?

楼主(2017-09-21):
429的屏幕坏了,打算用407带的屏幕。能不能通用、?

网友:
不能通用,F407的显示屏是RA8875驱动的。

而F429的是裸屏,F429自带显示屏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通用,F407的显示屏是RA8875驱动的。

而F429的是裸屏,F429自带显示屏控制器。

F429的LCD屏与F407的屏是不是同一种型号?
我有V5的7寸屏,想拆下用429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F429的LCD屏与F407的屏是不是同一种型号?
我有V5的7寸屏,想拆下用429驱动

网友:
这个还不行哦,得需要背光和接口的简单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