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O模拟I2是否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2017-09-21):
如题,我看V6开发板,触屏接口的原理图上,I2C的SDA和CLK是接了0欧姆电阻,但是我自己设计的板子是直连,结果IO没法拉高,请问该怎么处理?
开发板原理图:

我自己板子原理图:

楼主:
这个是CLK管脚的波形,无法上拉,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要有上拉电阻的,V6是有上拉电阻的,在这里,有好几的I2C器件的,上拉电阻就放在EEPROM上了,所以你估计没有看到:

楼主:
是否i2c必须有上拉电阻?如果不用普通IO模拟,用硬件I2C,是否仍然需要?

楼主:
我把管脚配置里边,由示例代码里的不上拉改为内部上拉,现在i2c可以使用了,请问这样有没有隐患?能否实际用于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管脚配置里边,由示例代码里的不上拉改为内部上拉,现在i2c可以使用了,请问这样有没有隐患?能否实际用于产品啊?

内部上拉之后CLK的波形是这样子的,似乎不太好啊。

网友:
CPU内部上拉的电阻阻值较大,若I2C频率较高的话是不稳定的。一般400k频率可用4.7k阻值1m频率可用1k阻值

楼主:
外接了2K的上拉电阻,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