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同时支持SDRAM 和NAND  FLASH

楼主(2017-09-22):
请问
去年6月买的V6板子,上面的F429同时支持SDRAM 和NAND  FLASH 吗

网友:
看下芯片的硬件版本是否不是3,如果是的话,才可以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芯片的硬件版本是否不是3,如果是的话,才可以公用。

网友:
谢谢
不是"3"
你那里可以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不是"3"
你那里可以换吧

网友:
我们这边也不行,以前还专门问过站长,他说供应商那边也不能保证是3,所以我们的板子有3的也有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