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Micrium uC-Probe出现这个画面就闪退,不能运行!

楼主(2017-09-22):
我用的是UCOS II,不知是不是设置的问题,我发前用UCOSIII是可以的。请管理员指点一下
以下是我的设置

网友:
有时间了我测试下uCOS-II,除了这个软件的配套问题,你的程序也要注意,所有的Debug功能全部使能了,程序优化等级设置到最低,即没有优化。

楼主:
感谢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