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步进电机速度精度提高到0.1r/min
gavin

楼主(2017-09-22):
如何提高步进电机的速度精度达到0.1r/min
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尽量能够详细点
在此先谢谢啦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不懂步进电机,帮顶。

网友(2018-07-11):
高细分,但是不一定能够保证精度,不要使用市场上那些发脉冲的驱动器,是i电流驱动芯片,软件PWM驱动,这样效果好很多

网友:
1、用带编码器的闭环步进。
2、如1效果不好就在电机出轴端加减速器,速度降低后肯定能做到。

网友(2023-12-27):
pwm 细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