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STM32F407+RL-FlashFS+UCOSII有时候open之后没有返回

楼主(2017-09-22):
编译环境是 mdk514
使用了nandflash  1G字节的,有使用ucosii  现在出现一种情况,

①    fout = fopen (Path, "w");
②    if (fout != NULL)
一般我使用的时候是会判断这个open的返回,现出现一种情况是 open执行进去之后,没有到达② 这步,也就是说进入open函数后就没有出来了,代码没有跑飞
这个问题也不是每次都出现,但是几率也挺大的,要格式化文件系统才可以重新操作,并且这现象也不是针对哪一个文件,触发原因未明,请各位的帮忙。
是否有谁出现过着情况。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不一定是ucos运行之后,有时候是在初始化ucos之前就已经出现。

网友:
有没有测试过裸机,可以测试下不使用uCOS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裸机的之前有试过,但是都是在每次操作的时候加载文件系统,然后卸载文件系统。这样做非常耗时,加载一次文件系统156毫秒这样,我在加了操作系统的时候也尝试了一下,每次都初始化文件系统再操作,但是一直没有卸载。测试了两天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速度实在是慢了点。。管理大哥有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后加载一次系统就好了,上电后操作fopen fflush和fclose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加载一次系统就好了,上电后操作fopen fflush和fclose就行。

谢谢,我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