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继续请教:有关按钮

楼主(2017-09-22):
我这个界面有7个按键,有5个可以用皮肤的,有一个是绿色,有一个是红色。用皮肤的都能正常显示,没有问题。但是我想改两个不同颜色的按钮。
在回调函数里 WM_INIT_DIALOG: 加入 BUTTON_SetBk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GUI_RED);均是无效

请问一个BUTTON_SetBkColor这个应该怎么样才能设置。谢谢

网友:
注意这个帖子里面的问题: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个帖子里面的问题: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69

像我这样的,如果有的按钮控件使用皮肤色,有的不使用。这个应该怎么才能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我这样的,如果有的按钮控件使用皮肤色,有的不使用。这个应该怎么才能实现呢。

这个在初始化的时候就可以设定 到底哪个使用皮肤,哪个不是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我这样的,如果有的按钮控件使用皮肤色,有的不使用。这个应该怎么才能实现呢。

有API函数,可以指定相应按钮使用经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