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综合demo的jpeg解码,出现hardFault

楼主(2017-09-22):
使用综合demo的jpeg解码,代替emwin自身解码,如果开启优化,直接绘制,绘制jpeg很快,而且800*480图片全部绘制成功,正常显示图片,但是在PAINT中break一执行,就进入HardFault,
如果关闭优化,绘制jpeg可以运行,但比较慢。。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查看CCM内存,正常,Freerots的内存也正常,emwin自身的GUI_ALLO_GetNumFreeBytes 内存获取,数据有点炸,不符合正常值,应该10MB左后,它显示600多MB。

网友:
不要用那个,那个是我专门给是视频播放器做的,代码里面做了特别处理,不适合用于通用情况。

PS:你多发的那个帖子帮你删除了,告诉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那个,那个是我专门给是视频播放器做的,代码里面做了特别处理,不适合用于通用情况。

PS:你多发的那个帖子帮你删除了,告诉你一下

网友:
好的,昨晚网不好,点了几下,一时没找到怎么删帖。。。那jpeg解码速度不忍直视。有没有更快的方式,因为图片比较多。硬汉有没有推荐的外部快速显示图片的方式,jpeg绘制到存储设备等待时间太长了。本身flash也放不下几张bmp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昨晚网不好,点了几下,一时没找到怎么删帖。。。那jpeg解码速度不忍直视。有没有更快的方式,因为图片比较多。硬汉有没有推荐的外部快速显示图片的方式,jpeg绘制到存储设备等待时间太长了。本身flash也放不下几张bmp的图。

我觉得用Qflash  或者总线norflash 会快得多 ,放内部flash 实在太占空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昨晚网不好,点了几下,一时没找到怎么删帖。。。那jpeg解码速度不忍直视。有没有更快的方式,因为图片比较多。硬汉有没有推荐的外部快速显示图片的方式,jpeg绘制到存储设备等待时间太长了。本身flash也放不下几张bmp的图。

弄个64MB的SPI Flash专门存图片,再弄个大容量的SDRAM,上电后就全部加载进来,用流位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