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ERIC2013 STM32选型

楼主(2017-09-23):
ERIC2013,你好,请问 做一款蓝牙音箱控制主机,选用哪一款STM32芯片最好?功能要求如下:
1,电容触摸屏3.5寸以下
2,有存储卡插卡接口
3,可以连接手机蓝牙,播放音乐;蓝牙芯片用那个型号比较好?
4,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其他还有485接口等

网友:
选用STM32F103VET6就不错。

楼主:
谢谢,有没有集成蓝牙和音频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有没有集成蓝牙和音频的芯片?

好像没有哦,你可以下载这个ST Finder小软件,比较容易检索相应功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78

网友(2017-10-31):
可以考虑用乐鑫的esp32  蓝牙 wifi  音频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