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RTX综合项目,bsp_Idle() 函数定义是在哪个目录下?怎么也找不到

楼主(2017-09-23):
请教:RTX综合项目,bsp_Idle() 函数定义是在哪个目录下?怎么也找不到

bsp_RunPer10ms
bsp_RunPer1ms

这两个函数也没有找到定义的文件

网友:
这三个函数是裸机工程里面的,找个裸机的例子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函数是裸机工程里面的,找个裸机的例子就看到了。

是的是的,昨天已经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