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BUTTON皮肤时sd卡上的XBF字体无法显示

楼主(2017-09-24):
在使用BUTTON皮肤时,使用有些颜色时在外置SD卡上的XBF字体无法显示,但是用设置成另外一些颜色就可以显示XBF字体。是什么原因呢?求解答~~蟹蟹!!!

网友:
字体多大,可以换个小点的字库看看,是否还有问题。

另外使用RTOS没有,如果使用了,加大emWin任务的任务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