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里面驱动的延时怎么办

楼主(2017-09-25):
用了RTOS之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单片机和DHT12通信,DHT12驱动里面是有延时的,
比如delay_ms(30);之前我都是for{}循环实现这个延时的;
我就想知道这个delay_ms()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能不换成系统延时函数vTaskDelay()????
现在在写GPRS的驱动,里面又有延时,用来读取AT指令的返回,准备直接发完了delay_ms()等待串口返回,
不知道这样靠不靠谱????

网友:
如果你是毫秒级的延迟可以使用函数vTaskDelay,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的FreeRTOS系统时钟节拍都是1ms。

另外,如果此器件对时序要求高,可以将其放到高优先级的任务里面实现,放在被其它任务打断。

网友:
现在在写GPRS的驱动,里面又有延时,用来读取AT指令的返回,准备直接发完了delay_ms()等待串口返回,

这部分可以写两个任务,串口空闲中断打开任务执行一次,自动关闭

网友:
ms秒级延时可以使用,vTaskDelay,us就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