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任务创建时参数的选择

楼主(2017-09-25):
任务创建时有个浮点选项 "OS_OPT_TASK_SAVE_FP", 但是实际应用中出现浮点计算貌似有没选择都不会错, 这个该怎么理解?

网友:
我们V5板子不会出错,因为V5的的uCOS-III和uCOS-II例子里面的浮点寄存器处理,我是创作的,没有使用uCOS早期的臃肿式管理方式。

后面的V6板子,我使用了uCOS官方臃肿式管理方法了,方便以后的升级管理。所有此形参有用。

楼主:
我之前猜测也是这样的, 因为你们的例程中浮点入栈的写法与网上的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