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发现freertos下没有创建任务,但是用vTaskDelete删除了该任务句柄,会造成意想不到

楼主(2017-09-26):
比方说

         xTaskCreate( vtaskstatereport,
                 "vtaskstatereport",
                 600,
                "eeee",// "turnfront",
                 1,
                 &xHandleTaskstatereport);
我把代码其他地方多次调用vTaskDelete(xHandleTaskstatereport),发现单片机会复位或者其他异常。
我创建一次删除一次,这样循环多次,没发现问题。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或者说删除任务前要先用eTaskGetState()获取任务状态,如果存在,删除,不存在就不删除了。我项目里有个地方,创建2个相同的任务,但传递给他的参数不一样,我现在在担心用eTaskGetState()获取任务状态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
有个地方我补充依稀:我项目里有个地方,创建2个相同的任务,但传递给他们的参数不一样,从而让这2个相同的任务执行不一样的动作。然后另外一个地方遇到需要同时删除这两个任务,我现在在担心用eTaskGetState()获取任务状态,在用vTaskDelete()同时删除这2个任务这种方法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