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综合demo的问题

楼主(2017-09-27):
我看给的综合demo 里都是用的一个gui任务。我想仿照windows那种界面,就是两个APP可以同时显示在桌面上,可不可以每个app都使用一个多任务(带操作系统),然后每个任务都是独立的EMWIN创建对话框或者界面的函数。就是每个app一个GUI task不共用一个了。这样如果一个app的GUI有阻塞的任务,也不影响另一个任务的显示和操作。请问我这样想可以吗?可以实现吗?

网友:
emWin本身是不支持多线程的,他的多任务是通过底层互斥实现的,所以多任务的问题较多。使用emWin,最好单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本身是不支持多线程的,他的多任务是通过底层互斥实现的,所以多任务的问题较多。使用emWin,最好单任务。

哦哦 好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