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点击非本对话框以外的区域以结束对话框的问题

楼主(2017-09-27):
请问 创建对话框后 有无办法通过点击 空白区域 来结束对话框(我意思是点击本对话框以外的其他任何区域)
1.判断句柄是否存在
2.获取触摸屏点击坐标
3.判断是否在本对话框外
3.end_dialog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一句话解决的。

楼主:
或者是随对话框生成产生的一个事件,通过此事件处理

网友:
给对话框加个确认或者关闭按钮最省事,就像现在的ATM机,估计不符合你的要求。

别的好办法暂时未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对话框加个确认或者关闭按钮最省事,就像现在的ATM机,估计不符合你的要求。

别的好办法暂时未想到。

对话框外的区域设置为一个按钮如何?当然,是一个不规则的按钮并且设置这个按钮透明
好像还不如第一个,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话框外的区域设置为一个按钮如何?当然,是一个不规则的按钮并且设置这个按钮透明
好像还不如第一个,当我没说

也许可行哦,可以弄个覆盖整个屏的透明窗口,创建的时候设置透明标志就行。然后你的这个对话框是作为他的子窗口存在,这样不知道是否不是更好弄一些,得实际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