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我来第一个请教问题

楼主(2017-09-27):
1. 实际应用中一般都采用BSD socket通信的吗?
2.bsd例程中  socket()函数和recv()函数都是内部直接被挂起的吗? 貌似没看到这个任务中有切换任务的动作

网友:
我所了解的的嵌入式网络项目,很多都是基于BSD 编程,这种方式有个好处,可以在PC端吧网络通信测试OK,然后在copy到嵌入式环境里面,因为那些函数名称、作用都是完全一样的。

recv()函数如果没有收到数据是直接挂起状态的,以前用的时候是这样, socket()函数是创建网络套接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