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串口问题,求教版主

楼主(2017-09-29):
在最近的项目中,使用串口2和蓝牙通信以及串口4和SIM868通信串口接发数据正常,但是串口1可以发送数据,也可以printf,就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指令给单片机,单片机似乎没有接收,可以看到usb转TTL的灯是在闪烁的,证明应该是有数据过去的,为什么就是读取不到数据呢?代码如下:
请问什么原因呢?

网友:
comGetChar函数的使用有些问题,别这么接收,这么接收的话,效果不好。

如果是裸机代码的话,直接将其放到while大循环一直调用者就行了,有数据就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GetChar函数的使用有些问题,别这么接收,这么接收的话,效果不好。

如果是裸机代码的话,直接将其放到while大循环一直调用者就行了,有数据就处理下。

放在while大循环中会一直接收0,按理不应该,同样的函数模型,放在串口2和4的时候,没数据就不会打印,串口1,就算我先清除缓存,放在while大循环中,调用comGetChar都会有全是‘、'\\0’的打印,也就是没数据居然会使comGetChar函数返回的不是0,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