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ping 找不到主机

楼主(2017-10-02):
  按照教程移植了RL—TCPNet,不过底层的PHY芯片用的是别的芯片,所以底层芯片配置用了ST的以太网驱动配置。然后发送函数和接收函数是按照教程编写的。
  测试函数里创建tcp socket返回的也是__TRUE,下载至单片机,与网线接口处的灯也已经亮了,我的电脑和单片机都是分别插在同一个路由器的网口上,不过ping找不到主机,所以是我底层的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
全部按照教程的搞就行,所有常用的PHY芯片,都大同小异,你再试试看。

ps:你多发的那个帖子已经帮你处理掉了。

网友:
检查以下mac的接收中断是否开启?在icmp接收函数那里下断点,看看会不会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