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的tcpip线程超时问题

楼主(2017-10-04):
硬汉你好,我在调试LWIP时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IAR环境,ucos3+LWIP,中断方式接收网络数据,发现在用电脑ping板子的时候,情况时好时坏,仿真时可以看到,在无法ping通的时候,创建的tcpip线程如下图所示,这个线程的状态是pending with timeout。此时网络工作异常:

然后如果在创建线程的时候采用单步调试,创建的线程如下图所示,状态是Ready,此时网络工作正常: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这个线程总是#0,请问这个最左边一列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帮顶,LwIP还没有顾上去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LwIP还没有顾上去研究。

如果以太网mac的中断都收不到,是不是phy的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
网上搜了搜,看到也有人反应这个问题,底层网卡的中断响应不够及时导致的。改用开一个新任务,每5ms查询一次,基本上ping不存在丢失现象,数据传输也比较稳定。
硬汉,网卡的中断是不是和其他中断的机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了搜,看到也有人反应这个问题,底层网卡的中断响应不够及时导致的。改用开一个新任务,每5ms查询一次,基本上ping不存在丢失现象,数据传输也比较稳定。

硬汉,网卡的中断是不是和其他中断的机制不一样?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019

楼主:
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我的底层驱动没有移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我的底层驱动没有移植好?

LwIP不清楚,RL-TCPnet的实现方法如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8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IP不清楚,RL-TCPnet的实现方法如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8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IP不清楚,RL-TCPnet的实现方法如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831

如果我不需要那么精确的时间精度,传输的数据量也不大,那么我采用轮询方式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不需要那么精确的时间精度,传输的数据量也不大,那么我采用轮询方式不会有问题吧?

没问题,响应慢些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响应慢些没关系。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