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若某个任务执行到某处后需要重新开始执行,在RTOS下如何处理比较合适?欢迎拍砖

楼主(2017-10-04):
如题。

网友:
任务里面想办法嵌入一个状态机,进入那个状态后需要返回,直接设置为初始状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务里面想办法嵌入一个状态机,进入那个状态后需要返回,直接设置为初始状态即可。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