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解码音频数据时,解码后的数据是直接输出到dam的地址好还是需要数据拷贝好

楼主(2017-10-06):
请教下,解码音频数据时,解码后的数据是直接输出到dma的地址好还是进行数据拷贝好?

网友:
搞个DMA双缓冲。直接给DMA的缓冲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DMA双缓冲。直接给DMA的缓冲区即可。

你好,我目前使用的是 dma 双缓冲的

方法一,直接输出到dma首地址:
            if(audiodev.AudioSwitchBuf)
            {
              fillnum = WAVE_ReadBuff(audiodev.file,
                                            audiodev.i2sbuf2,
                                            WAV_SAI_TX_DMA_BUFSIZE,
                                            WaveFormat.BitPerSample);//填充buf2
            }
            else
            {
              fillnum = WAVE_ReadBuff(audiodev.file,
                                            audiodev.i2sbuf1,
                                            WAV_SAI_TX_DMA_BUFSIZE,
                                           WaveFormat.BitPerSample);//填充buf1
            }

方法二,使用数据拷贝:
            if(audiodev.AudioSwitchBuf)
            {
              WAVE_FillAudio_MemCpy((uint16_t *)audiodev.i2sbuf2,  (uint16_t *)_WavePlayCtr.i2STempBuff, WAV_SAI_TX_DMA_BUFSIZE/2);   //16bit拷贝
            }
            else
            {
              WAVE_FillAudio_MemCpy((uint16_t *)audiodev.i2sbuf1,  (uint16_t *)_WavePlayCtr.i2STempBuff, WAV_SAI_TX_DMA_BUFSIZE/2);
            }

            fillnum = WAVE_ReadBuff(audiodev.file,
                              _WavePlayCtr.i2STempBuff,
                              WAV_SAI_TX_DMA_BUFSIZE,
                             WaveFormat.BitPerSample);//填充buf1

上述两种方法播放音乐貌似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哪种方法播放出来的音质更好 ??
还是说上述的方法一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目前使用的是 dma 双缓冲的

方法一,直接输出到dma首地址:
            if(audiodev.AudioSwitchBuf)

网友:
读取到buf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到buf中就行。

你好,意思就是先读取到buf中,然后再进行拷贝的方法比较好,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