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NANDFLASH坏块表

楼主(2017-10-07):
我框哪里是多余的吧!

楼主:
你加1就不是坏块标志

楼主:
*********************************************************************************************************
*    函 数 名: NAND_BuildLUT
*    功能说明: 在内存中创建坏块管理表
*    形    参:  ZoneNbr :区号
*    返 回 值: NAND_OK: 成功;     NAND_FAIL:失败
*********************************************************************************************************
*/
static uint8_t NAND_BuildLUT(void)
{
    uint16_t i;
    uint8_t buf[VALID_SPARE_SIZE];
    uint16_t usLBN;    /* 逻辑块号 */

    /* */
    for (i = 0; i < NAND_BLOCK_COUNT; i++)
    {
        s_usLUT = 0xFFFF;    /* 填充无效值,用于重建LUT后,判断LUT是否合理 */
    }
    for (i = 0; i < NAND_BLOCK_COUNT; i++)
    {
        /* 读每个块的第1个PAGE,偏移地址为LBN0_OFFSET的数据 */
        FSMC_NAND_ReadSpare(buf, i * NAND_BLOCK_SIZE, 0, VALID_SPARE_SIZE);

        /* 如果是好块,则记录LBN0 LBN1 */
        if (buf[BI_OFFSET] == 0xFF)
        {
            usLBN = buf[LBN0_OFFSET] + buf[LBN1_OFFSET] * 256;    /* 计算读出的逻辑块号 */
            if (usLBN < NAND_BLOCK_COUNT)
            {
                /* 如果已经登记过了,则判定为异常 */
                if (s_usLUT[usLBN] != 0xFFFF)
                {
                    return NAND_FAIL;
                }

                s_usLUT[usLBN] = i;    /* 更新LUT表 */
            }
        }
    }

    /* LUT建立完毕,检查是否合理 */
    for (i = 0; i < NAND_BLOCK_COUNT; i++)
    {
        if (s_usLUT >= NAND_BLOCK_COUNT)
        {
            s_usValidDataBlockCount = i;
            break;
        }
    }
    if (s_usValidDataBlockCount < 100)
    {
        /* 错误: 最大的有效逻辑块号小于100。可能是没有格式化 */
        return NAND_FAIL;
    }
    for (; i < s_usValidDataBlockCount; i++)
    {
        if (s_usLUT != 0xFFFF)
        {
            return NAND_FAIL;    /* 错误:LUT表逻辑块号存在跳跃现象,可能是没有格式化 */
        }
    }

    /* 重建LUT正常 */
    return NAND_OK;
}
为什么以0XFFFF作为标志;不是OOB里坏块的标志

网友:
以后你的NAND相关的问题就在这个帖子里面聊就行了,你已经发了好几个帖子了,帖子都是没有结帖都收尾。

ps:这个NAND的驱动是站长做的,如果你想研究讨论,请联系站长。可以旺旺联系咨询下,另外上次给你推荐的RL-FlashFS很好用的,拿去用就好了。

楼主:
你意思不用管理坏块吗

楼主:
好啊!你那个RL_FLASHFS怎么移植的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你那个RL_FLASHFS文件系统适用所有的NANDFLASH吗

楼主:
我看了你那个RL_FLASHFS;我是不是还要实现底层扇区驱动

楼主:
还有这里的i是逻辑块号还是物理块号

楼主:
为啥把物理块号都赋值0XFFFF

楼主:
还有你这里的逻辑块;是LSN0;LSN1;LSN2

楼主:
怎么你只用LSN0和LS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