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版主一个关于fft fir的问题

楼主(2017-10-07):
以前学过的都还给老师了,其实老师估计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一个直流的电压信号,通过AD得到的值 ,一般来讲会有正负一点点的跳动。 是否可以先fft 然后再fir 去掉一些噪声使得跳动更加少一点。当然用求平均的方法更简单。   或者

fft后得到直流分量 和噪声的频率,然后用一个电阻+电容的滤波精确把这个噪声去掉?? 那么就不需要再fir了。。。??

网友:
这种的直流电压信号采集,直接采集一批后求平均就行。

网友:
FFT是快速付里叶变换,从时域变换到频域,你要怎么样用这个滤波?滤波当然是FIR,求平均也是一种FIR,只是窗口不一样而已。简单点用滑动平均,在速度符合你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用更多的数据去做滑动平均。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收到。我的意思是用fft看看具体那些高频噪音。然后用rc针对性滤去。